楼主(2016-09-29):
组串并网式10MWp光伏发电站 ,箱变的重瓦斯信号按设计要求跳箱变本身低压断路器,轻瓦斯信号只作遥信 。但电业局要求,重瓦斯信号必须要能跳开高压室对应的高压光伏进线柜。不知这样的要求是否合理 ,但确实给电站出了个难题。

网友A:
不了解光伏发电站;
但按常规理解,出现重瓦斯信号,可能是变压器出现问题,应该断开与电网的联系。
另,入网的话,电力部门的意见,应当听取。

网友B:
轻瓦信号,重瓦跳闸对啊。有重瓦了,变压器多数是有故障了。

网友C:
轻瓦斯报警,重瓦斯跳车,必须是断开变压器,就是高压进线短路跳闸

网友D:
都报重瓦斯了你跳低压有用吗?除非你的重瓦斯报警是低压缷载就能解决

网友E:
作为供电部门提出来的要求是对的,变压器都出现重瓦斯了,证明变压器出现严重发热状态,如果不跳高压(与电网联络开关),变压器一出现短路或其它故障,就会影响整个电网安全运行,重瓦斯首先跳光伏联络开关是对的,也是必须的;

网友F:
对这方面不了解,瓦斯是什么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跟我一样都不知道瓦斯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跟我一样都不知道瓦斯是什么!
   瓦斯是音译词,大意指一种混合的、可燃烧易爆炸的气体,如天然气好像也可以称为瓦斯。
   油浸式变压器,其变压器油和绝缘物质,由于过热等原因,可能分解出气体或加速油的流动;对这种故障的保护,称为瓦斯保护,有专门的瓦斯继电器检测。
   大概如此,不是很准确。

网友H:
肯定的,你的变压器不是一个单独的电源,并网后只是整个电网电源的一部分

网友I:
为了防止变压器故障会引起电网大面积停电。我们一家分公司高压柜进了老鼠,引起场外电网停电,直接被罚款10W

网友J:
处于安全考虑

网友K:
你是什么结构的变压器

网友L:
跳闸要求是正确的

网友M:
没错!
安全考虑就是要求这样
重瓦斯必须跳闸进线

网友N:
瓦斯俗称甲烷分子式CH4,可燃气体。

网友O:
重瓦斯信号一般是大量气体突然涌出冲击继电器检测开关,此时一般内部短路,不进行吊芯检查维修不得接入电网,说白了就是初次级全部断开电源

楼主(2016-10-30):
目前,箱变的重瓦斯信号线已经甩到箱变,但始终还没有接。

网友P:
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可燃性气体有个爆炸极限的说法,重瓦斯不跳进线,浓度达到爆炸极限是可能爆炸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