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9):
上图是0i-mate-TD的IO地址,其中m为PMC中输入起始通道的地址,n为PMC中输出起始通道的地址。
今天调机器,弄错了PMC程序,里面配置的m和n不一样,造成数控面板没法使用,提醒大家注意。

楼主:
每次都会忘记点击开始上传,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一个bug呢?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一台o-t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了一台o-t系统的

这个系统见过一两次,没有资料动也不敢动。

网友B:
一般来说程序是不会弄错的,除非进行了程序恢复,只是CB插头容易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版本的程序,其中配置的io地址不是一样,所以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