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磨损

楼主(2016-09-29):
前几天双速电机高速跳闸,今天拆开了,一看吓一跳。

网友A:
怎么还好像有水?电机进水了?

网友B:
是线圈进水了,查找漏水源,治本。

网友C:
是不是有点扫膛了?绕组烤干测下对地绝缘,找出有水原因才是根本,估计绕组有匝间短路了才跳闸

网友D:
轴承卡死了吧,把端盖外圆磨损了导致转子磨损

网友E:
运行环境上张照片看看!

网友F:
都锈成这了,进水了吧,轴承坏了扫堂了吧,换完轴承看一下能不能转,不能转只能报废了

网友G:
管理人员不作为.磨损这么重了都不管.操作工也没培训.

网友H:
磨床电机?

网友I:
看样子锈蚀得厉害,转子也扫膛了,轴承肯定需更换。

网友J:
从图片看不像扫膛,轴承像是坏了。

网友K:
生锈进水了吧

网友L:
1、进水了
2、有扫膛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很费解,水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M:
扫堂了,换轴承吧

网友N:
怎么这么严重呢???

网友O:
平时没有护到位

网友P:
转子进水,轴承可能卡死了

网友Q:
看来没有巡检!

网友R:
轴承损坏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进水 必然导致漏电! 要采取措施啊!先烘干吧!在杜绝进水! 扫膛多半是轴承损坏啊!更换

网友T:
1、工作环境湿度过大电机内部停车时间稍久会导致析水所致;
2、密封破坏外部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T:
1、工作环境湿度过大电机内部停车时间稍久会导致析水所致;
2、密封破坏外部进水;
工作环境的确湿度很大,用水清洗地面

网友U:
扫膛了把  话说用的时候没听到异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U:
生产的人不管这个

网友V:
电机进水啦,还就拆开电机端盖检查下轴承,轴承与端盖配合间隙是否正常....如果轴承、轴承与电机端盖间隙有问题,电机转子就会扫膛。

网友W:
扫膛了吧 轴承还是轴承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