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电脑通信的时候(下载程序的时候)

楼主(2016-09-29):
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西门子200plc

网友B:
pc/pg设置ppi通讯

网友C:
楼主用的是原厂的线吗

网友D:
接口没有设置好

网友E:
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F:
有可能你用的不是原装电缆,如果是USB虚拟串口的那种电缆的话在通讯设置里将USB接口改成虚拟的串口

网友G:
用的什么线呀,驱动装好了吗,波特率也要对哦

网友H:
设置PG/PC接口。

网友I:
楼主的电脑要XP系统的话就没问题。WIN7下会有很多问题的。别的PLC不会。

网友J:
这好像是电脑连编程电缆都没找到吧

网友K:
测试通讯没通过,一般是COM口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后没用  重新安装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软件的问题  重新安装后就可以

网友L:
引用 楼主:
软件的问题  重新安装后就可以
可能是软件自带的端口驱动文件遭到损坏丢失,或者被杀毒软件误删除。

网友M:
串口没设置好

网友N:
重新设置通信口、重启软件电脑、重启plc
遇到过一般都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O:
主要还是设置问题

网友P:
西门子与操作系统不兼容是全球人的共识

网友Q:
控制面板里面设置PG接口你好好设置一下

网友R:
重启一下再试;
不行就换电缆试;

楼主:
回复 网友R:
已经好了  换了电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