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降压启动柜线路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6-09-29):
图中,手动时时间继电器为何失效,按照图是时间继电器线路都接通,可以用,但实物是时间继电器失效,必须按开关sb2中间继电器KA才通电,是图不对,还是实物修改了

网友A:
图和实物可能有区别,你对照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B:
应该是图画的有问题,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前面加个自动转换的点就对了。

网友C:
看了好几遍,应该图的问题,你可以按图对照查线下,只要有标号很好查,没几条线

网友D:
看图好像是QC手动、自动接线反了,你打到手动看看会不会自动起来。

网友E:
看你这个图的QC转换开关有一组是串联在二次回路里,你的组合开关(转换开关)接点图看过没有?按图分析33、34这组不管是手动还是自动,都应该是长通状态,要不然有一种功能二次控制回路就没有电源了;

楼主:
就是对照实物也没有差出来,才解不开这个结呀

网友F:
为什么会查不出来,是线路走向不好找吗?
或者亦可以测量,比如手动位置时,看KT触点右端、与KA线圈左端是否连通;又,选择开关是什么情况。
而手动时用按钮控制时间,而不用时间继电器,也说得过去;
那样,可以不受时间继电器的限制。

网友G:
手动处41号线可能是和33号相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对照实物也没有差出来,才解不开这个结呀
肯定有和图不一样的地方,你仔细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我再去试下,看能不能找到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H:
个别项目图纸有错但是实际工程是正确的,这个属于现场更正但是图纸未修改

网友I:
43号线呢?查下方框内线!

网友J:
根据13楼的提示,我把电路图给修改了一下,图中黄色圈内部分,大家看看是这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的修改是加了一个转换开关,但实物确实是41.38进出时间继电器,而且转换开关只有2组线,33/34.41/45,手动接通41/45,自动就断开,其他没有发现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