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做机械设计,经常做到大型装配体,出工程图一张张出很慢,听说有高手可以自动批量出装配体中的零件图,即DWG格式的图纸。有人会吗?教一下。

网友A:
楼主应该到solidwork论坛去问

网友B:
偶尔使用solidworks,不懂

网友C:
不过电控的也要会这个软件,机器人仿真会用到一部分。

网友D(2019-02-07):
SW 用迈迪设计工具或设计宝,有批量转换工具,选择工程图目录,批量转DWG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机械设计,经常做到大型装配体,出工程图一张张出很慢,听说有高手可以自动批量出装配体中的零件图,即DWG格式的图纸。有人会吗?教一下。
批量出不靠谱吧?视角,剖面怎么都能合你要求?我用pro/e。估计差不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E:
我身边有用SW,上班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