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485串口

楼主(2016-09-30):
USB转485串口连接好后,串口可以打开,传输数据时显示这个,请问是什么原因?电脑时win764位系统,驱动是装的串口转换器的卖家给的,64位的。淘宝的客服也说不清楚。串口转换器在32位系统可以使用。

网友A:
串口转换器在32位系统可以使用。64位是不兼容了

网友B:
这个驱动只适合32位系统,64位系统可能不兼容!你可以到此产品官网下载一个最新驱动,或者知道芯片核心型号,比如PL2003或者CH340等,知道后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C:
估计可能是串口的软件的问题,因为在32位上可以用,64位上不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
直接买现成的USB转RS485

网友E:
使用兼容模式运行试试呢

网友F:
应该是驱动版本问题,我们用的驱动根据系统可以选择

网友G:
楼上给出答案了,貌似有64位驱动

网友H:
不知楼主的线是哪型号的芯片?

网友B:
到官网找找驱动吧!

网友I:
直接把驱动程序删了,然后联网用驱动精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