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我的禾川触摸屏tl1370 WTFT 和三菱FX1N链接,在触摸屏编辑软件没有找到三菱FX系列选项,请问怎么链接,有个朋友说三菱兼容禾川,让我选择禾川TX1N但我选了这个还是链接不上,请高手帮忙

网友A:
连线 通讯参数对了就可以了。
触摸屏软件里面不可能没有三菱的plc。

网友B:
直接选三菱的PLC就好

楼主:
里面只有Q系列的,没有找到fx系列

楼主:
选Q系列的也连不上

网友C:
最快的办法是找禾川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在BBS发问。

楼主:
厂家电话一直打不通

网友D:
屏与PLC的通讯线先确认好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