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学习

楼主(2016-09-30):
以前也学过一段时间的PLC,接触最多的是200的PLC,现在想继续学,又不知道从哪边下手,求大神给点指点

网友A:
实际工作中能不能用的到?能用到就好学

网友B:
先弄个博途软件学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都会用到,公司的用到的类型比较多,各种品牌的,什么都想看看,搞得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可以,好像也是西门子的,好上手一点,我去了解了解,感谢感谢

网友C:
先从数字量控制着手,学习逻辑控制,如电机启停,正反转控制,星三角启动,顺序启逆序停等等。等这些熟练了就可以接触模拟量了,学模拟量要注意寄存器类型,数据类型,各占多少位,然后就是整数计算,模拟量采集,输出等,这些都属于过程控制了,如果对运动控制感兴趣可以用用旋转编码器,变频器,PWM脉冲输出等,按这个过程学习的话是最容易的,但是基础很重要,一定要有好的基础,不然以后会学的捉襟见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学会了一种再学别的能容易些

网友A:
回复 楼主:
各种品牌都有,关键是领导让不让你动手对其操作

网友E:
买个二手的练习最实际,不要随便去搞生产的设备在你不熟悉的情况下

网友F:
学学300差不多了

网友G:
刚上来来学,先学精一种,多实践应用,然后再多接触了解其他的

网友H:
实践中学习比较快啊

网友I:
学的再精,不如干一个实际的设备,动手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