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器

楼主(2016-09-30):
本人这里有一台sgdm伺服器,sgmah电机和sgdv伺服器,sgmjv电机   两个伺服电机是否可以直接通用还是要该参数????求大神直角

网友A:
可以的,安川伺服电机设定几个参数就行,和松下差不多吧。

网友B:
要确认伺服电机和伺服控制器功率是否匹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需要该哪些参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PN000
PN50A
PN50B
PN00B
PN20E
PN200
这几个吗?

网友C:
装上试试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