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直流过压,更换新变频器还是报过压,拆回去的旧变频器通电试机也正常?大家看图分析原因

楼主(2016-09-30):
故障原因已经找到,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故障没搞明白,大家可看图分析,答案都在图中

网友A:
没这么看明白,是进线缺相了吗?

网友B:
输入电压高了,都410了,400V对应的是720多伏,都800多了。

网友C:
对地电压多少,看不清

网友D:
电源的电压有些高了;

网友E:
进线电压太高吧!

网友F:
电源电压有点高但也在充许范围,N线对地电压太高了,是什么原因?N线断路吗?

网友G:
电压调到380V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400*1.35=540你的七百多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电压有点高但也在充许范围,N线对地电压太高了,是什么原因?N线断路吗?
还是你眼睛好使,一下子就看到了问题所在。相电压、线电压都算正常(电压稍有点高)只是A相对地电压为零,B、C两相对地电压成400了,也就是提高到线电压了,零线对地竟是238V。说明电源A相接地了,中性线接地不良或接地点已烧坏。55KW的大变频器没事,所以刚开始测量电压没问题就判断变频器有问题,更换后依然如故,才发再对地电压不正常,现在只是不明白对地电压发生变化是如何造成直流过压的?但是给小变频器送电后立马把电机开起来直流电压又正常了,一但不带负载就报过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有些高,但我想问题不是电压高造成的,不知道怎么的我们最近城网电压特高,好多地方都是如此,但唯独这个地方有问题,最后发现是这个地方电源单相接地,造成对地电压发生了变化,这已经是我第在三次碰到零线对地有电压了,真不知道电力局是怎么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给电力局反馈过,但没有下文,变压器不是我们的,不归我们管

网友H:
55KW的大变频器没事,会不会与其电路结构有关。

网友I:
对楼主的细心赞一个

网友J:
电压过高了,一项接地。其他两项电压升高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过电压保护值

网友K:
学习了,又长见识了

网友L:
如果三相电源之间电压是平衡的,都是400V,那么不把中性线引入电气柜内,不就没事了吗?变频器的外壳和PE端另外单独接地,是不是就好了呢?

我们一般对变频器的电源接线,都是只接三相电源线,电源的中性点和PE都不引入柜内,而是采用独立地线接地。而且要求地线的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三相电源之间电压是平衡的,都是400V,那么不把中性线引入电气柜内,不就没事了吗?变频器的外壳和PE端另外单独接地,是不是就好了呢?

我们一般对变频器的电源接线,都是只接三相电源线,电源的中性点和PE都不引入柜内,而是采用独立地线接地。而且要求地线的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
关键电源A相已经接地,不管你怎么处理,B C相对地电压都升高至400了,而正常是220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三相电源之间电压是平衡的,都是400V,那么不把中性线引入电气柜内,不就没事了吗?变频器的外壳和PE端另外单独接地,是不是就好了呢?

我们一般对变频器的电源接线,都是只接三相电源线,电源的中性点和PE都不引入柜内,而是采用独立地线接地。而且要求地线的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
单独做接地,并不能改变对地电压,而是让两个地没有直接的电气连接,但还是通过大地连在一,除非接到嫦娥家里去

网友L:
回复 楼主:
如果A相对地短路了,那电源处没有故障信息吗?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A相会对地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A相对地短路了,那电源处没有故障信息吗?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A相会对地短路。
接地不一定短路,电力局做的接地我看就是在电杆地下埋根扁铁,接地电阻是多少不没测过,这样的故障我已经见过好多次了

网友M:
主要是那块a相接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主要是那块a相接地了
接的公网,范围太大,我们也不清楚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如果三相电源之间电压是平衡的,都是400V,那么不把中性线引入电气柜内,不就没事了吗?变频器的外壳和PE端另外单独接地,是不是就好了呢?

我们一般对变频器的电源接线,都是只接三相电源线,电源的中性点和PE都不引入柜内,而是采用独立地线接地。而且要求地线的对地电阻小于4欧姆。
说的好,有道理

网友L:
回复 网友N:
嘻嘻,终于有知音了。我就不用电源的中性线和PE,自己做独立地线。反倒事少。

楼主:
引用 网友L:
嘻嘻,终于有知音了。我就不用电源的中性线和PE,自己做独立地线。反倒事少。
恭喜版主喜得知音,但个人认为版主办法似有不妥

如果单独做接地,假如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阻为4欧姆,在单独接地处接地电阻也为4欧姆,那么单相接地电流为220/(4+4)=27.5A,也就是说接地电流只有27.5A稍大一点的空开都不能动作(当然漏电开关除外)所以把每个接地点处的对地电压又升高到了110V,此时这个地线更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保护接零和保护接地不能混用了
版主说甩开PE线和中性线,而单独做接地,就是甩开保护接零而单独做保护接地我认为有不妥

再者,我的柜子内地线没有问题,只是零线电压抬高到了220,我想肯定是什么地方已经烧断了,零线已经各地线分开了,我的变频器在带负载运行时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在输出断开后(因为是一拖二)才会上涨,所以我认为可能是三根相线对电压发生变化引起的(因为变频器拆到其他地方没有这种现象了),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具体我也解释不清楚。 如果我按照版主的做法,单独做接地,并不能改变三相对地电压。其实我的柜子是装在金属底座上的,而这个地座又和上百公里的管道连在一起的,相当于做了次重复接地吧,所以此时地线并没有问题,因为变频器与零线没有任何连接所以也不可能是零线的问题,有问题的是三相对地电压发生了变化A相对地为0 而 B  C两相对地为400V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无法回复你的问题。我是按照西门子变频器推荐的接线方式接线的,从来没有也不允许中性线进入变频器系统,也没有明确是否独立的PE。但是,柜内包括控制电源,都是与电网隔离的。用的是380/220隔离变。

电网有事,波及不了变频器系统,是外部的保护电路动作的。关于你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碰到过。母线电压高,都是因为没有制动单元导致的,通过激活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来解。

另外,你没有共享系统的主电路与控制电源电路。就不好说了。

楼主:
其实现在中性线与变频器没有直接的电气联系,我也无法解释三个对地电压发生变化为什么会造成直流过压而且是不不带负载时过压,因为变频器在其他地方测试过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查出柜内有其他故障,现在只有电源单相接地造成的对地电压不平衡,所以只能猜测与此有关
可以明确的说与控制电路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把所有控制线都拆了,只接了电源,变频器电源直接从空气开关下端取得,所以才怀疑电源的问题,等电源的问题解决后如果故障消失那就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已联系过供电部门等候处理

网友L:
回复 楼主:
哦,如果三相电源相互的电压都是一样的,3AC400V,那变频器这边如果没有电源中线和电源侧提供的PE线,变频器自身是悬空的,就不应该有问题的。不知道现场变频器的内部接线是如何的了。总之,除非输入的线电压错了,仅是参考点电压不对,不至于影响变频器的。现场一定还有没发现的问题。

网友O:
楼主你还是经验不足啊,这个不是电压问题,这个是你在变频器的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还是经验不足啊,这个不是电压问题,这个是你在变频器的设置有问题!!!
那就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吧

网友P:
这个纯粹是接地线路设置问题:供电局责任

网友Q:
   根据楼主的叙述个人觉得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应该是属于电网高次谐波干扰导致。建议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电抗器或者LC滤波器,我曾经遇到一单相变频器报类似故障,经在电源输入端加一滤波器后故障消除。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R:
都是高手啊,分析的我都捂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