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这两张图片接线为什么有区别,NPN集电极开路输出为什么要接外部直流电源,而NPN晶体管输入不用外部电源,电流流向是怎样的?

网友A:
就是输入公用点接正还是负的问题

网友B:
咋了?图片上很清楚啊

网友C:
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传感器电压24v,图一就好了,如果是其他电压,用图二

楼主:
我在看看视频,3楼说的应该是有道理

网友D:
都要接电源呀

楼主:
如果第二张图传感器电源与外部的直流电源电压一致,能不能共用,只用一个电源?

网友E:
就是两种输出的传感怎么接入PLC!

网友F:
输出是一个等效开关接点,输入需要驱动光耦所以需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