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运算放大器和比较器在线检测有何不同?

1、供电电源不同。
运放:常用供电±15V;+15V;
比较器:常用供电+15V;±15V;+5V。
2、供电引脚:
8脚器件相同。14脚器件:
运放:4、11为供电引脚;
比较器:3、12为供电引脚。
3、反馈回路:
运放:有负反馈回路;
比较器:无负反馈回路,可能有正反馈回路,但反馈电阻为百千欧级。
4、输出端
运放:无上拉电阻,输出电压为0V或较低电压,不会出现±15V等高电平。
比较器:(常用开路集成极输出)有上拉电阻,输出仅为高、低电平(即对应电源的正、负电位),没有第三种电平值输出。
5、输入端
运放:两输入端之间电压差为0V,即等电位。
比较器:两输入端之间有明显电压差,其中之一为基准(比较)电压,其中之二为输入信号,输入信号和基准电压相等的概率近乎为0。
第5项判断准确度较高。而在故障状态,需要各项综合测量,更为准确。

网友A:
比较器输入端电压不同,放大器输入端相同

网友B:
认真学习了,希望咸老师经常发一些基础知识学习贴子。

网友C:
比较其特点,有助于电路检修中的判别。

网友D:
比较器的输出状态是开关状态,要么接近正供电电源电压,要么接近负供电电源电压;

放大器输出状态是线性变化的模拟电压。且是连续平滑可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