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最近换了份工作以前是电工  熟悉PLC也知道部分关于定位控制方面的知识 最近换了一家机加工方面的电气维修方面的工作  设备好多都是数控铣床  感觉有点吃力 也不太熟悉  也许是急躁了点 我想请大家指点一下该学习那方面的知识  用不用专门去学习一下数控编程

网友A:
不知楼主那都是什么型号的数控!

楼主:
大部分都是发那科的    数控系统的plc是不是都是内置的  我在这都找不到外置的plc

网友A:
那几本黄皮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书?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B:
没事!
任何事都是有一个过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是发那科的    数控系统的plc是不是都是内置的  我在这都找不到外置的plc
数控行业不是非标自动化设备行业,因为数控车床或者数控加工中心都是整台设备完工出厂的,品牌性和技术保密性要求非常高,因为担心被仿制与复制。
所以,数控里面找不到品牌的PLC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书?  请大神指点下
FANUC 的〈操作手册 参数手册 维修手册〉,还有就是厂家的机床机械电气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都是发那科的    数控系统的plc是不是都是内置的  我在这都找不到外置的plc
数控行业不是非标自动化设备行业,因为数控车床或者数控加工中心都是整台设备完工出厂的,品牌性和技术保密性要求非常高,因为担心被仿制与复制。
所以,数控里面找不到品牌的PLC是正常的。
谢谢大神指点 那我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呢?是不是朝机械  液压方向努力啊

网友D:
数控系统与PLC,初期好像是独立发展的;当然,后来若相互融入,也是很自然的。
电气维修的话,对编程可做些了解,机械、液压部分也要知道一点,重点可了解电气系统的结构原理、接口电路、线路走向等。
我没有实际了解过这些数控系统,只有点印象,所述不一定恰当。

网友E(2016-12-11):
自己可以看看数控编程教学的书籍。

网友F(2017-01-24):
学习电气类感觉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要学电工基础、电工测量、电机与变压器、电子电路(高频电子电路、低频电子电路)数字电路、工厂供电、电力拖动控制、PLC原理及应用等

网友G:
数控编程肯定要学的,首先你要搞清楚机床型号,是什么系统的,然后在针对这个机床系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