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30):
伺服驱动器和放大器有什么不同   还是就是一个东西  叫法不同而已

网友A:
有叫伺服驱动器也有叫伺服放大器

网友B:
伺服驱动器应该不能叫放大器,放大器是用小信号驱动大负载使用的。
照这个说法,那变频器也可以叫变频放大器咯?因为我可以通过微小的模拟量信号去控制大功率大电流的电源信号呀。

网友C:
呵呵;我们这边的土老板都习惯叫伺服放大器;

网友D:
应该是叫驱动器合适一些

网友E:
知道并习惯就好。

网友F:
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明白就行了。

网友G:
据3楼,可能是习惯叫法不一样吧;主要是要能够明确所指,了解通常的名称。

网友H:
还是叫伺服驱动器或者伺服控制器比较好。放大器是电路里的一部分电路名称。

网友A:
互动百科,曰:伺服放大器也叫伺服驅動器,是用來控制伺服電機的一種控制器

网友H:
今天看了三菱的mr-j4的一些资料才知道他把伺服驱动器叫伺服放大器

网友I:
叫法不一样而已,东西都是一个。

网友J:
有很多人叫放大器

网友K:
从中文意义上讲,叫驱动器更准确一些。放大器估计是外来语翻译的偏差吧?
比如,一个电机要想控制其转起来,用放大器行嘛?应该使用变频器来驱动,而不是放大。所以叫变频器为驱动器,中文意义比较好理解。伺服控制器亦如此。叫变频器或伺服控制器为放大器,感觉上别扭。仅此。

网友C:
就是个叫法不同而已;
叫放大器也是有道理的,相当于把脉冲信号放大了让电机来执行;

网友L:
都是一样的

网友M:
两种叫法都是一个东西,知道是什么就行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