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1):
另一台西威XVY,通讯口不接、端子全部拔下,上电,limit灯闪,屏显示调不出来菜单(MENU)。查故障历史,为A07、A18、A29。是否正常?

楼主:
iPAD传图,找不到“提交”按钮!

楼主:
为什么今天图片上传后没有提交按钮??????

网友A:
正常情况下limit灯不会亮,这与故障A29有关

楼主:
1、开机自检完成后的显示:
2、按“enter”键后显示故障代码A07,查手册,是电机温度过高,可能是电机的感温探头未接的缘故吧?那么,这个探头应该接在哪个接口的哪个脚呢?
3、按键“shift”后显示如下:
4、还有A18\A29故障代码提示。这2个提示,应该是未接编码器及编码器位置超限的报警。

楼主:
在有报警的情况下,菜单出不来么?可是,手册上并未提及此现象啊!

楼主:
西威XVY10306KBX/S,没有找到手册,参照的是XVY-EV的型号,一直以为参数设置面板是显示菜单的。10306面板根本就没有菜单吧?
哪位请提供一下XVY10306的手册吧,谢谢了!

楼主:
研究了这个XVY10306KBX/S伺服器的面板操作,发现:
1、确实不具有和XVY-EV系列面板一样的调试菜单;
2、这是一种简化的菜单方式:用下图左边的面板调试,借用4楼最后一个图片中的显示内容看,“!”为显示报警代码;“M数字”为一级菜单;“P数字”为二级参数。用MODE键选中“!”或“M”或“P”,用上、下键选择报警代码或显示菜单和参数单元以及参数值,用ENTER键确认。
3、具体哪项M里面包含哪些P单元,因没有手册,只能实际试验发现对应关系。
4、具体P单元各项里的意义及取值的意义,则和XVY-EV手册解释完全一致。
5、报警代码A07为外部电机超温。但查P20004参数为1,为屏蔽(取消)电机测温。因此可知,这个变频器实际上是外部电机测温电路故障引发的误报。
6、哪一部分电路是电机测温电路呢?查手册知,测温探头是从XE的15针插座的2-7脚接入的,其中,7脚是GND。因此,顺2脚找,找到CPU(上板)的一个TL082AC芯片。
7、查周边元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