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1):
用smart200的SR40通过网线连接PC组态王,PC端可以下载程序调试都可以,但是运行组态王后显示通讯失败,下载了新的驱动,也改了参数,就是不能连接!

网友A(2016-11-28):
组态PLC时用哪种通讯(以太网/PPI)、或者你直接加载一个西门子smart OPC;组态王与OPC交换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就是用的OPC,已经连上了。

网友B(2017-01-05):
回复 楼主:
组态王软件给发一份吧,谢谢。53427209@qq.com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发个详细流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