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正常安装

楼主(2016-10-01):
台达DVP型编程软件下载后安装不了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大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台达PLC编程软件吗,应当很好安装啊,是WPLSoft还是ISPSoft?

网友B:
一个setup就可以了,比较容易

网友C:
不知楼主咋回事?说详细点哦

网友D:
到官网重新下载一个或者运行电脑的系统还原试试。

网友E:
应该很好安装的呀,我以前也按过。

网友F:
台达绝对是良心软件,安装非常简单

网友G:
还真没遇到过!
没有提示??

网友H:
电脑上装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网友I:
估计版本太老,操作系统较新,于是问题来了

网友J:
很好装的啊,具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