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吊的回转控制器

楼主(2016-10-01):
这个jp8 jp6 pcr是什么 这个rra线圈是什么线圈

网友A:
看符号,JP6、JP8像是接插件,PCR是电位器,其余不清楚;
看看有不有该型号回转控制器的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件代表符号 里面没有

网友B:
正反转调速电路

网友C:
这个解铃还须系铃人。只有绘制图的人,最有权威性的解释了。
JP8与JP6是进线端子没错,但做什么用不标注,别人就不知道了。

网友D:
PCR是电位器,其他不知道

网友E:
找个说明书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6265b1f0ff00bed5b8f31dad.html

网友F:
搭吊现在也弄这复杂

网友G:
问问绘图的人吧

网友H:
图纸联系实物看看也就会熟悉起来!

网友I:
RRA会不会是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涡流制动线圈  不是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指点,这样一对照知道的差不多了 兄弟可知道哪有免费的变频器 和plc视频没有

网友J:
6楼已经给找出说明书了,我也跟着学习了,感谢6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这样一对照知道的差不多了 兄弟可知道哪有免费的变频器 和plc视频没有
优酷上有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