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1):
现有个小型提升控制,工艺要求:正转上升到位停车时,变频器要保持使能状态,确保在零速状态下有转矩输出,克服负载转矩,不让其溜车;接着反转下降,到位后停车。整个过程中,停车时都要求不依靠抱闸的悬停。

基本配置:
变频器MM440 11KW;电机为3KW;控制方式为无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数字量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启动;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速度;启用抱闸控制功能;
问题:
1.在控制中,为保持变频器使能状态,让正转端子始终为1,上升到位后速度值给0,负载悬停,接着速度值给负值,期望负给定使变频器换向下降,但没有实现,变频器依旧上升,是不是还需要设置什么?
2.单独用正反转启动观察:上升悬停时转矩实际值可以到30%左右,负载一直有慢慢向上窜动的趋势,不是真正的停止,下降悬停时转矩实际值0.1%左右,也有慢慢下降的趋势,这样该如何调试变频器,让它悬停时稳定一点?
3.为保证安全,启用变频器抱闸控制功能,但P1080的设定值作为开启抱闸的门槛值的同时,是否又不能让变频器以更低的0速运行呢?

网友A:
MM440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要先将变频器与电机连接,做一个快速调试,旨在变频器内部建立一个与实际电机适配的等效模型。然后再去控制即可

控制提升,最好是采用由编码器的矢量控制。如果是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转速的设定值不要低于5Hz。

悬停,使能信号始终置1,启动信号始终为1即可。只要给定信号为0,悬停应该能输出额定转矩。但是这样的输出不能连续维持,要有抱闸的配合控制。

网友B:
我厂大多使用是440,先做个记号,看高手们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K版,没有走通讯控制,启停转向都是用端子开关量

楼主:
没条件用VC,只能SLVC了,

网友A:
先对变频器做“快速调试”,完成快速调试的标志就是,P1910 = 1,启动后,自动停止,且P1910 = 0是自动的。

然后可以试一试MM440的点动功能,按上升键起升机向上运行,抬手即停止,然后按下降键,起升机向下运行,抬手停止。如果这个过程是ok的,那就没有问题,按照给定设置即可。注意,点动的给定设置10Hz以上即可。

楼主:
继续求助中,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没看懂我的回复吗?

你是否做了快速调试了?怎么做的?没说明呀?

你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SLVC如果采用大马拉小车,还是没问题的。应用的实例也很多。SLVC用于提升机控制基本要素就是:

第一,电机在输出轴悬空状态,要做一个快速调试。包括电机等效模型的计算(P10 = 1;P3900 = 3的快速调试与静态计算);P1910 = 1(启动变频器做静态识别);P1960 = 1(启动变频器运行做动态识别)。都做完了再连接负载;

第二,把转速的起始给定超过5Hz以上;并且用端子转换正反向;

第三,禁止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且制动周期设置为50%或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