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1):
准备用S7 200来连接仪表,但是对地址转换没有学的很清楚,请问仪表的16进制地址如何转换成S7 200里的地址? 转换后是用VB表示吗?
另外有的VB前面加个&是什么意思?

另外一个问题,modbus msg 指令的地址那里为什么用&VB格式的指针?这个指针如何理解?
为什么不直接用vw1000这样的地址?用直接地址不是更简洁吗?

网友A:
加上40001或者400001之类的试试

网友B:
s7-200有通讯指令,在读地址里直接写入0000H

楼主:
试过了,还是要把16进制改成10进制再加40000再加1才行
好复杂

网友C:
为什么还要加40000,还要加1

网友D:
看看200的系统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还是要把16进制改成10进制再加40000再加1才行
好复杂
这就是MODBUS的协议规定,要遵守规则才能使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