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开关量控制台达变频器

楼主(2016-10-01):
用S7-300PLC开关量控制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最左边的红线是Fwd,中间的线是PLC DO模块的M,最右边的红线是24V供电。如果这样接线没有错那就是我设置的参数有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之前设置的参数是02-05-02

网友A:
1 你这样接线应该是两线制接法 02-05-00,02-01-01
2 你测了没有呀+24v和DCM有没有24V供电
3 如果有24V,+24V接的是DO模块的L+,DCM接的是模块的M端子,FWD接的是模块的输出点,
【方案】
便捷集成 | 图尔克应用于厂内物流的RFID 隧道机解决方案

网友B:
就是个端子控制。
【方案】
RFID 在发动机装配线上的应用

网友C:
先先搞清你我输入信号用的是NPN还是pnp,,二个对应不同的输入公共端;
另外按你的接线,你的控制方式是二线制的;
先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再操作;
【方案】
CNC | M80/M800系列铣床系统 - 车削用固定循环

楼主:
测了DCM和FWD之间的电压是24V,模式设置成两线制也是不行。至于PNP 和 NPN,变频器有一个SINK模式和SOURCE模式,调换之后也是不行。

网友D:
都用300了,为什么还是段子控制呀?走通讯不是更好吗?端子通讯用200就行了吧?
【方案】
Ikaros Solar使用FLIR红外热像仪监控已装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因为我是刚学习PLC,想一点一点的学。这么一个简单的开关量都玩不转,真是打击太大了

网友E:
你都没有个自锁 这样可以吗/.
【方案】
倍福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布达佩斯 Müpa 节日剧院中的应用

楼主:
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都用300了,为什么还是段子控制呀?走通讯不是更好吗?端子通讯用200就行了吧?
200也可以通讯的呀。
只是个人觉得台达的通信口不方便接线,因为是RJ45口的,其次,走通讯容易干扰,没有端子控制牢靠些吧
【方案】
英威腾Goodrive35系列变频器在油田塔式抽油机上的应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端子控制,最主要的是接口的电路匹配,也就是说,过去书本上讲的,阻抗匹配。要想玩转端子控制,端子的两端电路要知道。

比如,你的问题,300的端子输出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台达的输入端子电路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它们的说明书都有交代,你把他两连接在一起,用电路分析原理,看看是否能适配,只要原理分析适配了,就没问题。或者,通过监控台达对端子口的信号监控参数,也能看到外部的信号是否进到了台达的装置内部。

网友D: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端子通讯接线太多了,接线多也意味着故障隐患多。数据通讯,可以访问参数很多,所以扩展的功能空间很大。而且线少。相对结构就简单了。台达的通讯现在也挺丰富的,不知道net的通讯现在是否也有了。

网友D:
另外,西门子的PLC默认的接口输出形式都是PNP的,所以台达的端子输入形式也应该设置为PNP形式

楼主:
变频器的控制端接线口明明有plc输出的24v电压,不知道怎么就不会转,是不是变频器坏了

网友G:
可能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嗯嗯,恢复出厂设置了一下。又重新设置了参数。之前设置参数不正确。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网友C:
初次使用,建议使用说明书先好好的看下;
磨刀不误砍柴功;

楼主:
嗯嗯,要好好看说明书的。谢谢您。

网友H:
基本的端子控制先研究明白了
通讯控制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I(2019-03-15):
很简单的,准备一个DC24V线圈的继电器,然后FWD接继电器常开点上端,下端再接到+24V,DCM接24V-,继电器线圈就由你的PLC输出点(就是你的Q4.0)控制。。。。。。你的变频器得设置由外部端子控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S7-300PLC开关量控制台达变频器VFD-B系列。最左边的红线是Fwd,中间的线是PLC DO模块的M,最右边的红线是24V供电。如果这样接线没有错那就是我设置的参数有问题了,请高手指点。之前设置的参数是02-05-02
变频器设置外部端子控制运行,FWD与DCM接通时候运行……
【方案】
如何通过无间隙数据和故障安全警报来保障产品安全

网友K:
一般外部端子控制,只接FWD和DCM两个;300输出端是晶体管输出的话转换成继电器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就直接接变频器。
【方案】
WITLINE-EBOX-4G设备控制器在制药机械生产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