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AI模块接线方式

楼主(2016-10-01):
新手求教AI模块接线方式,使用8*12Bit AI模块采集温湿度,AI模块如何接线?求一份接线图

网友A:
楼主,你这学习条件是要上天的节奏啊,盖板上不是有简单的接线图么?

网友B:
变送器出来就是标准的4~20mA电流信号;

网友C:
确定你的变送器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然后选择信号类型模块的量程卡(在模块的侧面A B C D ),同样在程序硬件组态里也要选择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等,接线板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是接PT100电阻信号就是2.3.4.5.这样就可以接四路电阻信号,如果是接电流或电压就是2和3 4和5 ,,,,是八路信号

网友D:
有图纸,还求图纸?温湿度变送器应该也是有接线图的

网友E:
3楼已经讲得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