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1):
数控强力铣床伺服驱动故障,西门子数控系统是808D报警是025201 X主伺服故障。打开电气柜子里面 华大X伺服驱动报警Err4是位置超差什么原因啊?请教哪位大神指点下呢

网友A:
看说明书  有故障代码的

网友B:
电机线UVW没问题就是机械阻力大导致。

网友C:
位置超差就是系统发出的距离指令与编码器检测的实际距离差距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有这个华大伺服驱动说明书吗。发一份给我呢www.413167073@qq.com可以吗。帮帮我下?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