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找技术合作

楼主(2016-10-02):
下位西门子plc,上位用simatic net做数据采集,客户端编程语言不限。不会上位编程的话也可以,但要求有opc接口经验,能和软件工程师配合起来。价格私聊

网友A:
为什么不用OMRON ?

网友B:
嘿嘿,这个上位的SIMATIC NET的OPC,想用什么接就用什么接,编这个动态链接库还是很专业的。下位不论是西门子的PLC,还是西门子的传动控制驱动器,都是可以NET通讯,特点是通讯的速度快,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相比DP通讯或USS通讯而言。

这种款结构配置,现在很时兴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自己人上位用JAVA编的,结果写opc数据的时候总有几个写不成功,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不断的写入,但是没能根治,现在还没解决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自己人上位用JAVA编的,结果写opc数据的时候总有几个写不成功,最后没办法了,只能不断的写入,但是没能根治,现在还没解决呢
原来是找人解决编程难题来的,这个麻烦。

网友D:
高手就在本站里啊,慢慢找吧。

网友E:
上位机的会的人应当少一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用的是VB.NET,目前只能采用PKW的方式访问参数。响应速度很快。可靠性也还行。目前属于试验阶段,没有正式用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