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FC步中指令执行顺序问题

楼主(2016-10-02):
三菱PLC,在SFC的步中有多条指令,执行指令顺序是不是按书写顺序执行。如图中,M1导通,会不会有先执行 INC D0,然后执行 MOV K0 D0 的可能?

网友A:
若是梯形图,与普通的情况相同吧。

网友B:
都从左与右从上到下扫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