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2):
用组态王显示一个IO变量的值,刚写入时显示是正确的,但过了约一秒钟后显示值变成0或比写入的值少1。如果把变量改为内存变量则没有此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1.在程序中监控看看,PLC的值正不正确。
2.正确时,在看看组态软件中用的指令。

楼主:
组态王中我定义一个变量类型为IO整型的变量,IO设备中的数据类型设为short。画面中做两个文字框,一个用于输入一个用于显示,两个文字框关联的都是前面定的那个IO变量;PLC中没有任何程序。仿真时刚输入数据的一秒内回显的数是对的,但过一秒左右回显的数就自动减1或变成0。监视PLC中相应寄存器的值也和输入的值不一样。这到底哪里错了呀?高手指点指点吧,不胜感激!

网友B:
记得组态王好像是要加1的。多试试

网友C:
最大值和最大原始值是不是设置的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