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2):
 前两天一个朋友的日本滨田H234大八开双色印刷机有两个按键功能不好使叫我看看。他说之前找别人把外围原件都检查了,说没啥问题。我到了现场看了也没看出问题。我提议要把板子拿回去看看线路的走向,它同意了。我就板拆了下来,小心的放在纸盒里。晚上我就是看了看线路的走向,也没上电。用指针万用表测了光耦的阻值,插针电源公共线是否导通。然后第二天把板按原样不动的安装上去,再启动机器居然没反应了。在拆板前机器是可以启动的,各种门限报警都好使,现在居然没反映了。
 1怀疑装配有问题。仔细检查了各个插头都没插错,板上的元件也没有受伤的。
 2检查了5v、12v供电,在线、离线电压都正常。
 3输入信号灯都有反应,输入应该没问题。
 4怀疑板上程序丢失。电脑板上有4v电池供电,电压也够。板拿回去,没用表检测CPU、ROM一侧的电路。
我之后又问了厂家,说板上电池没动应该程序没问题。有的朋友又说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现在机器输出指示都不亮。

我想问问大家现在的现象哪方面的问题能大一些呢?帮我分析分析,如何解决?

网友A:
芯片静电击穿了?!

网友B:
看看说明书,是不是有需要初始化的,满足条件后才能启动。

网友C:
看看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下才能启动

网友D:
功能按键不好使,那应该就是按键板的问题,你拆卸CPU板干嘛呢?

估计你拆机测量CPU板的时候,用电阻档测量,因为万用表本身自带电池的缘故,所以电阻挡输出的直流电能影响了CPU板的备用电池供电回路。
再拆装CPU板,再次通电工作,如果故障依旧,程序丢失了,联系厂家上门更换CPU板。

网友E:
这么复杂的主板还拆回家看线路走向,能看懂吗?就算懂了,真要坏了能修吗?安装的问题

网友F:
可以先看简单的:有不有设置开关(若有需先弄清作用并现状)、工作条件是否满足(比如某项检测开关)等。

网友G:
输入有指示灯亮,输出灯一个不亮,大部分是程序问题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印刷机,我看看认不认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印刷机,我看看认不认识人
日本滨田H234大八开双色印刷机

网友I:
没搞过的还是不要乱拆的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什么牌子的印刷机,我看看认不认识人
日本滨田H234大八开双色印刷机
日本机呀,不认识,只认识国产的

网友J:
别的机器遇过类似的故障。
结果是电池的供电线路板有不易察觉的裂缝,程序好像一般不会掉,就是无故不工作,反复随机发作。
总之这类情况多半还是硬件原因居多。唯有仔细查了。

网友K:
一般都是硬件的问题多,很少是由于程序出现的问题。好好检查下吧,不用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