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6-10-02):
ACS510三十千瓦的变频器一上电外壳就带电,对地有190v AC,如果人拿表的一表笔有120vAC,使用者说经常报F001故障,这种变频器外壳带电正常吗?是不是没接地导致的报警?

网友A:
有开关电源的设备,外壳不接地都有感应电压,像电脑机箱。

网友B:
变频器的外壳有感应电压,而且感应电流很大。这是正常的。要求变频器安装时外壳必须要可靠接地。不要悬空。如果悬空是比较危险的,容易电人,也容易损坏周边的弱电电路元件。

网友C:
先接地了再说;

网友D:
没有接地,接地了再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