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2):
9月30号晚上打电话来说拉槽机(我们自己改装的)伺服驱动器报警,意思是电源问题或者驱动器坏了。我就赶紧带上驱动器和变压器。去了先接了变压器,(这里要说一下因为用的是三火一零以前没用变压器,直接接的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驱动器是220v电压)开机后还是报警,不行看来只能换驱动器了。照原来的接线接上去,开机,我还在看那个显示屏幕,结果旁边的人说冒烟了,我一看有气体冒出来赶紧把闸刀关了。就打电话问老师傅,老师傅说你线接错了吧,我仔细检查说没有接错,‘那你再开机试试,冒烟就冒烟反正保修的’老师傅吩咐我。我有合上闸刀开机正常不冒烟了,试机也正常,我一想应该是风扇吹出来的灰尘,因为是二手驱动器。还好没烧,不然又要被骂了。(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也许可能是尘土,太多了,风扇吹出来的

网友B:
还有那样的场景啊!

网友C:
风扇一般不在电路板那里的

网友D:
一般烧掉冒烟,还会有味道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灰尘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真的是烟?

楼主:
味道有一点点

网友E:
既然是这样,那就在现场多呆一会,再观察一下,确认无误再撤。只要工作半小时以上,如果正常,就应该没事了。包括现场新的装置是否有味道,一般的,如果温度高导致的绝缘漆味道,还是很明显的。只要装置的外壳没温度,那就是没事。

也许,味道来自于损坏的那台设备残留的味道。

网友F:
灰尘多,还好是虚惊一场

网友G:
冒烟也要留意具体的冒烟位置呀,没有故障位置怎么检修?
说不定是眼花呢?

网友H:
二手的看来里面脏得很

网友I:
二手的也不打开清扫清扫就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到现在都没坏。

楼主:
回复 网友I:
人家给我外表看不出有灰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从私服驱动器里面出来的,可能不是烟,不然早坏了。

网友J:
灰跑出来的吧,真的冒烟不太可能还能工作的

网友K:
虚惊一场是么~

网友L:
还好没有放爆竹,小鬼子三菱的模块爆了声音好大的。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就是灰尘的烟雾了。哈哈。说明这个控制器,库存时间不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嘛,那爆了可吓得不轻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还好没有放爆竹,小鬼子三菱的模块爆了声音好大的。
我的MM440的7.5KW,爆炸导致500米的车间末尾都是跑人

网友N:
今天我同事上电  开关电源直接冒烟了  后来发现输出输入搞错了 我擦

楼主:
回复 网友N:
千万不能接错。

网友O:
110kw的VECON变频器上电炸机,一个同事正好在里面,吓死了,地上打了个滚,还好没受伤。

网友P:
我对变频器上电都有阴影了

网友Q:
虚惊一场啊

网友R:
原来是虚惊一场!

网友S:
这个驱动器设计合理吗?

网友T:
虚惊一场啊,没事最好

网友U:
二手问题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