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更改问题

楼主(2016-10-02):
在图片中D100的注释可以在编程界面编辑-I/O注释处更改,怎么计时器T5不能更改注释?

楼主:
T5计时器在界面:编辑-I/O注释处找不到注释《计时器》这几个字?

网友A:
在T5线圈位置双击就可以更改

楼主:
欧姆龙的plc好像没有线圈输入方式啊,图片中可以更改注释,为什么传送指令处不能更改注释,怎样更改啊?

网友B:
在符号表格里面也可以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