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2):
请教各位大师汇川MD300  1.5KW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是怎样的

网友A:
开关变压器二次测取样的

楼主:
谢谢师傅的指导,还请师傅指导一下是那几个元件,谢谢!

网友A:
有一个0.47uf160V电容那一路,就一个二极管几个电阻,还有1个0.47电容

楼主:
谢谢师傅,有空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