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8000的位状态原件显示不出来 数值原件也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6-10-02):
EB8000的位状态属性设置成为ON 就可以显示出来, 设置成切换开光就显示不出来
数值原件也显示不出来
叫朋友用他的软件打开后可以显示

楼主:
把他导出来成MTP文件 给别人的电脑就可以显示正常

楼主:
解决了。。。 翻了两百多个帖子 终于找到答案了 把酷狗关了后就可以显示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但是解决的帖子的很少

网友A:
软件兼容问题?一些类似的小问题,很少有人去发帖吧,一般百度搜索相关连的解决思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酷狗还会使坏啊!
干掉他!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网友C:
我也跟着楼主长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翻了两百多个帖子 终于找到答案了 把酷狗关了后就可以显示 关于这个问题很多人会,但是解决的帖子的很少
我靠:我不用酷狗还真的对了

网友E:
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