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左。右。升。降的零位保护线是接在那的 在图纸上面找不到

楼主(2016-10-02):
前。后。左。右。升。降的零位保护线是接在那的 在图纸上面找不到

网友A:
KX,KD,KS,不在零位不能开启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能开启电源 还是开启电源时候操作杆在档位上时候不动作

网友B:
这个我也没有看见
实物有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反正我见过和设计的都是不在零位不能开启电源,至于你这个要看具体图纸。

网友C:
所有的零位都接在送电控制回路中,与启动按钮串联,保证,有任一个不在零位不能送电,防止突然送电造成事故。

网友D:
不知道你这个有没有零位继电器,如果有则是和对应的零位继电器线圈串接的,如果没有则是三个零位和主接触器线圈串接的。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防止停电后突然来电操作杆不在零位上而动作的情况

网友E:
可按1楼、5楼、6楼所说查阅图纸,应当是在零位时接通的触点。

网友F:
上张实物图片
看标记是不是使用了某款plc?

网友G:
人家还有硬接线不行的呀

网友H:
这个图画的不好,还没老式的图 好理解

网友I:
1,3,5,7,9,154

网友J:
这只是控制器接线图,还有一张电源部分原理图!按楼上给的线号去找!

网友K:
在零位主电源接触器才能吸合,说白了就是启动连锁

网友L:
同意11楼说法

网友M: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图纸,感觉要和实际有联系才可以看出来

网友N:
是不是图纸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F:
plc上面有个零序保护器接线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