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3):
如下图中的modbus往3号站中写数据,这个mbus_msg指令中的DataPtr处,为什么一定要是&VB地址呢,即为什么一定要是指针呢

如把我把要写入的内容,比如温度120度,放在VW100中,直接在DataPtr处调用VW100不是更直接吗?
这个&VB1000,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它是指哪个地址?

网友A:
它是一连串数据的首地址,如果不使用地址的话,它无法实现返回多个数据的功能,count引脚大于1 的情况下,就需要指针了。

网友B:
楼上的正解,对多个连续数据处理时,用指针方便,而且很多情况下必须用指针

网友C:
楼上的正解

楼主:
指针怎么指呢?
用&VB1000的话,VB1000这个字节里存的是什么内容?
谁能帮忙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指针怎么指呢?
用&VB1000的话,VB1000这个字节里存的是什么内容?
谁能帮忙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呢?
VB1000里的内容就是你放到里面的内容,&VB1000里的内容就是VB1000的地址信息,可以加减运算
比如,张三在家里,别人问你张三在哪里,你会说张三他在家呢,那么张三家就相当于VB1000,张三就在他家里,而要走张三家去你就得告诉人家某市某县某街道几号这个地址信息就相当于&VB1000

网友E:
回复 楼主:
&的意思是指针的指向地址,MODBUS读指令意味着指针指向从VB1000开始的地址,个数根据要求输入,地址为连续的

网友E:
补充:count参数即为连续读取的个数值,将读取过来的数据存入VB1000开始的单元内

网友F:
VW1000 不是VW100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针怎么指呢?
用&VB1000的话,VB1000这个字节里存的是什么内容?
谁能帮忙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呢?

当然存放的是内存地址的编号了。

老板给你一张便签纸,上面写着老板家的门牌号码,叫你晚上帮忙照顾一下老板娘,那么:便签纸就是指针,其中存放的你老板家的门牌号码就是内存地址,叫你照顾一下老板娘就是指针所指向的内存地址中存放的内容。

网友G:
&VB1000就指向VB1000。

间址的指针是个双整数,如&VB1000就是一个双整数,其值=&VB0 + 1000,&VB0为V区的基地址。

比如:

这样,把&VB1000送给VD100,也就是VD100存的是VB1000的地址。此时VD100可以用来作间址寻址的指针。

这一句,把由VD100指向的一个整型变量,送到VW200。上一句已经把VB1000的地址存在VD100中了,所以VD100指向的地址是VW1000。怎么变成VW1000了呢。因为VB1000和VW1000的起始址都是VB1000。*VD100意思就是指VD100指向的变值的值,变量值的类型,由指令码决定,如这一句是MOV_W,操作WORD,那么*VD100得到的是一个WORD。

而这一种呢,叫做直接寻址,直接给出了VW1000。VW1000形式上是个地址,意思是取这个地址里面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