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3):
我们一台西门子的S110伺服驱动器报警F30015.检查线路没有问题。更换功率单元还是出现报警。报警可以复位,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求大神帮忙分析。

网友A:
“更换功率单元”是指什么?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B:
换功率单元有用吗?应该检查电机的电缆和接头,与没有不可靠的地方。另外,检查编码器反馈信号,看看是否反馈信号有不连续现象,或者被扰动的。总之,要监控他的反馈是否不可靠了。可以通过监控参数去排查问题。比如转速实际值,电压或电流的实际值,扭矩实际值等等,是否波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