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3):
台达触摸屏no response from hmi

上次调试还好呢,这次连接屏时就提示这个,驱动什么都正常呀,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屏幕没有死机,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下载程序时的提示?

网友B:
看看屏的通讯设置,及线。

网友C:
所有功能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A:
电脑重启后再试下;
或换台电脑操作下;

网友D(2019-06-14):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怎么解决的?收到请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