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

楼主(2016-10-03):
。。。。。。 这西门子200的CPU用了好多了 。
最近在下载程序的时候老师出现
这种问题。
一开始还紧张的要死,各种查,
换数据线。
后来,死马当活马医,电机下载
按钮,居然也能下载!我去!
再后来,看见这个错误也不管了
照下,一切OK !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网友A:
遇到过好多次了

网友B:
用原装数据线没碰到过 山上的线经常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 原来也有啊。

网友C:
经常这样吗还是

网友D:
一般是直接点下载,下载不成时才用楼主的画面看看。

网友E:
这个还不好说
不完全是数据线问题!

网友F:
原装的线应该不会这个现象

网友G:
西门子别的不说,就这个编程线真的很蛋疼。

网友H:
还不止一位遇到这个情况啊;看来,遇到类似问题,可以先试一试了。

网友I:
朋友,错别字了……看来你的plc和你一样……

网友J:
正常,我的不是原装编程电缆就出现这个

网友K:
以前遇到过忘记怎么解决了,因为现在用1200plc较多

网友L:
西门子这款S7-200的PLC,你用XP系统就行了。

网友M:
同样问题,客服建议用原装下载线。

网友N:
一个可能是不是原装数据线,另一个可能是兼容西门子plc。

网友O:
应该是通讯线的原因。

网友P:
没遇到过。

网友Q:
这个真的很难保证没有问题的,因为不能保证线和PLC都是原装货。

网友R:
一直用原装数据线,没有遇到过。

网友S:
遇到过这种情况,下载没有问题的,用的不是原装的线

网友T:
电机下载是什么情况?请扫盲大师。

网友U:
听说改一下地址就好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V:
遇到过这种情况,下载没有问题的,用的不是原装的线。原来如此啊

网友W:
我用的是原装线,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电脑win7,xP 都没有遇到过,

网友X:
能下载就行了,在线监控如何啊?

网友Y:
我已经完全拒绝任何西门子产品,哪怕就是墙壁开关也不会用

网友Z:
比日本货要好一些啊?

网友AA:
哈哈哈,多了吧。。。。。。。习惯就好

网友AB:
遇到这个只有刷新到没?否则死定了

网友AC:
这标题起的也太惊悚了吧,还以为是什么故事呢

网友AD:
我都是这样的问题,电脑重启,PLC重启,就可以连接上

网友AE:
有可能是数据线驱动的问题,有时候多试基础就好了,

网友AF:
没事 能下载就行

网友AG:
原装电缆没问题,我直接用USB转485下就这样

网友AH:
靠,我的一直就是这样,还一直以为正常泥!

网友AI:
原装线没发现,但山货出现过的

网友AJ:
这个图有啥问题,我咋没看出来

网友AK:
没用过西门子,但是但凡我看到的,很多遇到过这种问题,有时候是线的问题,有时候是电脑的问题,还有时候是人的问题····

网友AL(2017-02-13):
山上的编程线吧?//////////////////

网友S:
用山寨通讯线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

网友Y:
引用 网友AL:
山上的编程线吧?//////////////////
我以前都是西门子原装数据线,那种PC-MPI,近3000一条,连接200系列也偶尔出现该问题(连接300系列也会偶尔断线),幸好俺已经近4年没有再用这个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