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3):
用的是三菱L系列PLC,移位是检测不合格击打用,检测位输出信号移位18个位置后给伺服一个信号做击打,正常运行移位信号都准确,移位信号靠接近开关检测工位进行计数移位,速度600支每分钟,如果设备停机,刚好不合格品快到击打位置剩1到3个位置的时候,重新启动设备会发现移位信号移位17位就发出信号给伺服,移位寄存器用的是L1500,移位用的接近开关也做了个计数器监控,没发现接近开关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刚才看了手册,我用的是BSFLP指令移位,明天看看接近开关有无问题

网友A:
可能要看具体的程序段,没有使用过L系列的;会不会是,重新起动设备时信号的问题。

楼主:
原来一台设备已经用过这个程序,原来那台没问题,也考虑是不是移位信号问题,明天看看

楼主:
发现问题了,是接近开关分辨率不够,速度降下来就没问题,换了个就好了

网友B:
看下别人的程序是如何写的

网友C:
说白了还是接近开关启动速度太慢低于PLC,导致二次脉冲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