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3):
各位大神好,小弟又来麻烦大家了
最近使用威纶通的出现了几个问题,总结起来,请各位指导一下
1  EB8000里面的位状态原件设置成切换开关 ,在模拟的时候老是不能够自锁 变成复归型,元件属性

却还是切换开关  (如图1)
2  怎么像图片2  图片3 一样填充后 在上面写字, 小弟用矩形工具填充了后 在上面输入文字却被覆

盖了
3  EB8000怎么导入电脑的图片,然后把背景设置成要导入的图片
4  能不能在位状态指示灯里面的文字 修改成变量关联过程存储区里面的地址 (等于说西门子200里面的V区关联在位状态指示灯里面, 既能够显示状态 又能够显示里面的存储内容) 我现在是用个位状态指示灯里面添加了个数值原件重叠在一起
大概出现的问题 就这么多

楼主:
还有一个就是向量图  和图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建议把威纶新屏自带的程序上传仔细研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绝对高手。这录的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吧。

用什么软件录的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动态截图工具,下面网址有分享。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22836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    很用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带的已经被我删除掉了

网友A:
威纶官网有 下载,你可以下载仔细研究:有脚本、有各种动态监控,真是一个很好的样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