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4):
苦逼接线工,现在有机会接触程序方面。各种困惑,特来请教!
PLC是怎样读取驱动器上的数据(如脉冲,转速或还能读扭矩等吗?)是不是都有对应的MODBUS地址(在说明书上没找到这样的说明),为什么起始地址是400019(这是伺服的脉冲地址吗?其它地址又是怎样对应的呢?)
为什么VW3600是传送到VW3188,VW3602是传送到VW3186。(正常不是低位传到低位,高位传到高位吗?VW3600传到VW3186,VW3602传到VW3188吗)
由于和工司签有保密协议不能上传全部程序,忘谅解!只能后期做总结和大家分享!表情  伺服是台达的ASDA-B2

网友A:
读取从24H开始的两个字节,存放到VB3600开始的两个字节

网友B:
说到这,大神们能发一个LS产电PLC与台达变频器RS485通讯的实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24H表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百度了,H是16进制

网友C:
高低位反过来 很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说呢?这是MODBUS协议规定的吗?

楼主:
认真查看说明书后终于找到答案了,它是由状态监控缓存器和选择状态监控缓存器的显示内容 ,来决定各种参数(如转速,电机回授脉冲数)。MODBUS读取的通讯地址是0012H,0013H两个16位数据的内容。

网友D:
学习了,发现问题,通过查找资料,最后解决问题。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知识的。

网友E(2017-03-24):
1.应该读的这个参数
2.西门子和台达的地址是相反的,西门子是高地址低字节,所以要调换一下

网友F(2017-05-12):
S7200 SMART PLC与台达伺服的MODBUS通讯

网友G:
寄存器地址+40001 = MODBUS地址

网友H(2019-02-13):
回复 楼主:
在吗?西门子200和台达伺服通讯怎么解决的呢?方便加你微信吗?17505190705

网友I(2019-06-30):
群主这个应该是读的脉冲数吧  最后读出来的两个数据如何处理  直接读vd3186? vd3190?中间数据是否需要处理

网友J(2019-09-26):
用循环移位指令不是一步到位吗?干嘛用两个mov_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