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4):
求各位大神指导莅临指导下L系列CC-LINK和FX3U的CC-LINK怎么通许?参数是怎么设置的?L系列型号是LJ61BT11-CM,,FC3U的CC-LINK型号是FX3U-64CCL。

楼主:
显示网络模块设置错误。。

网友A:
远程寄存器可以设置W 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的说明就是这样的,

网友B:
改成远程设备站试下。

网友B:
另外主站和从站上那些拨码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参数站号与拨码开关是否一致呢?网络通讯线检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FX3U-64CCL用户手册吗?在官网上找的全是英文版本的,实在是看不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站上没有拨码开关,,FX3U-CCL上面有拨码开关,,有FX3U-CCL说明书吗?官网上找来的全英文版本的,没法看啊。

网友D:
我觉得是你参数设置错误,还有拨码开关错误!看看程序和设置拨码开关这两个问题吧!上次编了一个16CCLINK也搞了很久才成功,熟悉之后也很简单了!

网友D:
还有网络设置不用太仔细,主要在程序和站号,通讯速率上这三个问题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弄好了,是起始IO设置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