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存储方式

楼主(2016-10-04):
之前看到西门子是高位和低位倒过来存的,是不是可以用如下方式理解:
1.如存VW1000里的10进制数为25,则数据是存在VB1001的字节里,而VB1000里则是空的
2.如果像三菱那样的高存高位,低存低位的方式,是不是数据就存在VB1000的字节里,而VB1001则是空的?

3.如按西门子的方式,如果存储没有超过一个字节的话(绝对值小于32767),是不是数据都在高位里,低位就是空着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做模拟量输出时计算值在vd100直接用vw102

楼主:
前面说错了,一个字节能存的最大数不是32767,应该是255,对这方面不熟,唉,所以很多问题

楼主:
刚才在hmi上试过了,确实是这样,怪不得昨天读不出来数据。

网友B:
一个字FFFF,一个字节FF=256

网友C:
西门子和三菱的高位、低位正好相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和三菱的高位、低位正好相反

因为西门子采用的是大尾存储的方式,即:高字节内容存放在低地址中,而大多数厂商包括Intel采用的是小尾存储方式,即低字节内容存放在低地址中。

目前有部分Unix包括单片机厂商还在采用大尾存储方式,而绝大部分厂商已经采用了小尾存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和三菱的高位、低位正好相反

因为西门子采用的是大尾存储的方式,即:高字节内容存放在低地址中,而大多数厂商包括Intel采用的是小尾存储方式,即低字节内容存放在低地址中。

目前有部分Unix包括单片机厂商还在采用大尾存储方式,而绝大部分厂商已经采用了小尾存储方式。

厉害,unix都了解呀
当年读书的时候学过一段,后来工作里完全用不上,就没碰过了,电脑里装过linux,也没啥鸟用,文件什么的和win完全不兼容,就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