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q 程序不兼容

楼主(2016-10-04):
今天第一次用tk6070iq  程序下载后  屏幕显示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s  让我选正确的型号再下载一次   关键我程序用的  就是  这个型号呀   软件也是eb8000没有错呀  为什么   显示程序不兼容呢?

网友A:
TK6070iQ只能使用U盘下载程序,具体操作看看帮助吧。

网友B:
做画面的时候远错型号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K6070iQ只能使用U盘下载程序,具体操作看看帮助吧。
幸好我都是选择ip,

网友D:
来图片。看看报什么错。程序设置。

网友E:
威伦的总的来说价格便宜。

网友F:
问下客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