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节能灯坏了

楼主(2016-10-05):
(无正文)

楼主:
有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具体哪个部件损毁!多谢啦!

网友A:
这灯的电路你看下是并联的还是串联的,要是串联的你就挨个试灯吧,有一个坏了就都不亮了,好像有一个灯泡黑了。

网友B:
这种灯都是简易线路,电容降压恒流,而且生产厂家为了低成本高亮度都是加大LED电流,很容易烧毁,你的图片左上位有一个LED黑点了,估计LED坏了

网友C:
看看四个整流二极管好坏,如果是好的,很可能是那个有黑点的灯珠坏了,拆下,用线短接。

网友D:
挨个测吧

网友E:
检查一下LED灯吧,这个坏了就不亮了。我家 的卫生间的灯就是这样的,坏了一个就不亮了,没办法还找不到,就找了一只电阻,看着功率还可以,焊接试一试,结果用了一个多月了还在使用呢

网友F:
LED贴片坏了,这种灯用不住

网友G:
这种灯为了降低成本采用阻容降压整流滤波,可以量下供电是否正常,正常就要查发光管了

网友H:
两三年换一个

网友I:
可以试画出电路图,然后按以上方法等检查。

网友J:
呵呵;直接扔了吧;新的一个估计不到10元;

网友K:
这种是最简单的LED都是串联的,测量看看那个坏了就将它短接或者换一个普通的LED管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网友L:
LED坏了一颗?

网友M:
电容一般不会坏的,检查整流管,电阻,发光二极管,用万用表量。

网友N:
LED有坏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挨个量

网友O:
最关键的是要测一下电流,LED的电流不要太大了。否则就是容易烧。20mA以内,就可以不坏了,但不知道发光是否会受到影响。

这个东西电路简单,玩一玩也挺有意思的。

网友P:
这是LED灯 灯是不易坏的,坏的是哪驱动的板子。太差。

网友Q: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

网友E:
这个LED的灯很容易坏的。发黑了基本上就是结束寿命了

网友E:
可以用万用表的10K档测量,亮的就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

网友R:
能修还是要修一下!尽量不要浪费和丢弃!电子垃圾污染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有修复的价值了。
主要是玩玩,能从探索中学点东西,也挺有意思!

网友S:
如果坏一个灯珠那么直接用导线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T:
真接换新的不行吗?

网友U:
图片左边一个有黑点的LED坏了,直接短接就可以使用了,或者找一个换上也行。

网友V:
黑色点的灯珠坏,换也麻烦,垃圾桶吧

网友W:
检查下整流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是LED管坏啦,便宜没好货,最好买质量好的LED灯,我一直用上海产(绿源)绿能牌LED的....

网友X:
按说LED灯不容易坏!
检查驱动板吧!

网友Y:
没有维修价值,一般是灯珠坏了,串联的,坏一个都不亮,这是质量最差的这种,最简单的电源

网友Z:
这是一个简单的电路,参考一下:

网友AA: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都是简易线路,电容降压恒流,而且生产厂家为了低成本高亮度都是加大LED电流,很容易烧毁,你的图片左上位有一个LED黑点了,估计LED坏了
表示赞同。如果坏了,短接或者串一个小点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AB:
这样的灯很多都是串联  用阻容恒流来用的 大多数情况  都是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  LED烧掉了   所以整体不亮

网友AC:
维修价值不大 啊

网友AD:
直接换吧!

网友AE:
那二极管都焦了,应该坏了!

网友AF: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LED灯吧,这个坏了就不亮了。我家 的卫生间的灯就是这样的,坏了一个就不亮了,没办法还找不到,就找了一只电阻,看着功率还可以,焊接试一试,结果用了一个多月了还在使用呢
其实不用电阻短接了也照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