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

楼主(2016-10-05):
问一下,我用的是欧姆龙9.1版编程软件,
我编程序时,编写上升岩微分时,显示是红色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写入,求解

网友A:
地址写的不对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B:
用的什么系列的plc,有些plc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

网友C:
呵呵;与你选的PLC型号有关;不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CPM1A型号,就是你上图那个红色,0.00我怎么写入都是红色的,怎么解决那

网友D:
经过测试,的确是那样,应该是PLC型号的问题

网友E:
cpm1a/2a,CQM1,C200H这些plc不支持直接输入微分信号;可以加多一步,用DIFU/DIFD指令取得微分输出。
LD  000
DIFU  20000
LD   20000
OUT   1000

网友F:
可以采用7楼的方法。

网友G:
建议你这样处理即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建议你这样处理即可

来谈谈你这个处理和7楼的有什么区别?

请不要告诉我这个只是7楼的梯形图表示,太能混积分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7楼的地址是错的!
不信你把他的代码写进程序,校验就是错误滴

网友I:
7楼说的对

网友E:
大师比较严谨,我没有写通道与位之间的点。写程序的时候也不需要啊,软件自动识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系列的plc,有些plc是不支持这个功能的。
CPM1A、CPM2A等不支持这种上升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楼的地址是错的!
不信你把他的代码写进程序,校验就是错误滴

后面跟帖人只要改动一下地址,就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回帖下去了。

我估计你玩欧姆龙也没多久,所以不知道欧姆龙以前内存地址的表示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楼的地址是错的!
不信你把他的代码写进程序,校验就是错误滴
后面跟帖人只要改动一下地址,就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回帖下去了。
我估计你玩欧姆龙也没多久,所以不知道欧姆龙以前内存地址的表示方法。
不好意思啊:我是94年用手持编程器写程序开始滴

网友K:
回复 网友G:
玩过手编更没有点的问题,没用过手编的到问这点怎么敲

网友K:
回复 网友H:
他用了HR
所以与7楼不同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7楼的地址是错的!
不信你把他的代码写进程序,校验就是错误滴
后面跟帖人只要改动一下地址,就可以生生不息的一直回帖下去了。
我估计你玩欧姆龙也没多久,所以不知道欧姆龙以前内存地址的表示方法。
不好意思啊:我是94年用手持编程器写程序开始滴

你这句话我又想起了一万套西门子的事情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