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接地吗?

楼主(2016-10-05):
西门子200 模块的M端用接地吗?我们现在只有厂房大地。

网友A:
接地良好的话接上好,接地不良的话就别接了,稀奇古怪的故障都出

网友B:
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系统中,M是作为参考点位的,反正我不接大地,他是悬浮的,而且是带屏蔽电缆传输的。接大地不是很安全耶。

网友C:
接地就要良好,否则不如不接

网友D:
同意二楼版主的做法!

楼主:
谢谢大家  不接

网友E:
接完大地,零式位,为什么不好

网友F:
我们公司的西门PLC都是接地的
专门的设备接地

网友G:
看2楼、7楼的回复,那这个接地是不是抗干扰用的,则应当如3楼所说。

网友H:
我用的、见到的都没接

网友I:
我们电网是零地共用的

网友B:
系统的安装方式不同,有关地线(大地)的接法也不同,对于变频器系统,我的M都是悬空的,它是控制电源参考点位。所有的设备导电外壳都是大面积连接一体的,包括电缆线用金属桥架布线。叫等电位。然后采用一点入地的接法,接地点是导电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外壳。比如机架,铸铁基础底座等。

网友J:
我也感觉悬浮的好。

网友K:
接地就是挂的先兆,铁定

网友L:
接地有工作地和保护地要搞清楚,不然会带来意想不到问题等着你!

网友M:
很少接地!

网友N:
不用接的,一般都是底板接地,模块就不用了

网友O:
看来还是不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