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再生报警

楼主(2016-10-05):
有哪些原因可以造成伺服再生报警?谢谢

网友A:
…详细请参阅说明书…

网友B:
1.负载惯量太大;
2.电机选的太小;
3.加减时间设的太短。

网友C(2016-11-14):
你是自动化吗

网友C:
伺服器报警应该有代码,你告诉我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报A3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们用的是三个4.4KW的安川伺服传动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负载惯量大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2017-04-12):
我们公司有三个安川伺服4.4KW的是通过4AD和4DA模拟量,两个张力辊上装有12V的电位器,通过两个张力辊来实现三个伺服的同步,我们2号伺服是主给定,现在老是出现开一段时间后2号伺服突然转速就很慢,然后就会报A320,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这是为什么?很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