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5):
单位里的控制板坏了,发现这板上的这零件短路,零件上写有GHZ,貌似贴片保护二极管,哪位师傅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管,有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A:
肖特基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B:
我看也像二极管

网友C:
电路板上标的是什么符号,拍的看不清。

网友D:
这两天看图都看不清楚,难道是我的眼睛花了?

根据电路分析,应该是稳压管

网友E:
印刷板该元件旁,标的貌似是VA1;当然,仅仅是貌似而已。
看看其相关的电路,是个办法。

楼主:
管上写着GHZ,管的旁边写着VA1,电压200V左右电流2A,应该是个保护管,就是难找同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