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06):
是这样,我在厂子院子里的避雷塔上安装了三个各1000瓦的金卤灯,线路是用3×4+1的国标铜芯电缆,我用两芯接火线,另外两芯接零线,为什么其中两个灯能打开就亮,而另外一个却要等半个多小时才亮。怎么回事,求教。

楼主:
线路长90米左右

网友A:
不会是串接吧?

网友A:
1000W而已,不存在线损

网友B:
单独接那台亮的晚的灯,测试一下,看一下是否是灯的问题,这种灯有时新的就有问题。

网友C:
应该是并联,而不是串联,我怀疑你是不是接线有误...你可以检查不正常的灯,打开电源开关,测量一下电压是多少伏?接线有问题哦..

楼主:
恩,是并联,每个1000瓦,三个,共计3000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高空,三个灯的线并在一起的

网友D:
看一下那个灯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我们单位车间的卤素灯,合闸以后,有时候亮的很快,有时候半天不亮,甚至根本就不亮了。这与灯和镇流器有关吧。真想换成LED的灯。但没人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去看看

网友F:
用排除法,用交换线的方法就可以试出来。

网友G:
单独接那盏不亮的试试,可能触发器有问题

网友H:
可查是不是灯(灯具)本身的问题;安装之前,是否试过。

网友I:
你先掉下相序看看,不行就是启动器的问题大了。。。。。还有带补偿电容吗

网友J:
这个都有这种情况出现的,你灌完等立即开灯估计别的也不亮了,也是要等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

网友C:
有延时,而且不可以热启动,只能冷启动,比如灯泡亮了很长时间,突然关闭了,现在需要重新启动,无法立即开启,需要等个几分钟才可以开启。另外换个触发器试试。

网友K:
点火器的问题

网友L:
单独试一下亮的慢那个,看看是否亮的快。换一下触发器看看。

网友M:
感觉应该是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先掉下相序看看,不行就是启动器的问题大了。。。。。还有带补偿电容吗
有电容

网友N:
9楼的,触发器容易坏哦

楼主:
回复 网友N:
那个里面好像没有触发器,好像是电容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N:
如果触发器坏了,为什么过半个多小时又亮了呢

网友O:
估计是灯坏了

网友P:
电压正常?
检查触发器看看!

楼主:
回复 楼主:
用的是3×4+1的国标铜芯橡套电缆,

网友Q:
建议换LED射灯

网友R:
回复 楼主:
1000W的没有触发器,灯泡不好了,线接好了不能虚接

网友S:
引用 网友Q:
建议换LED射灯
目前这个是主流

网友T:
引用 楼主:
那个里面好像没有触发器,好像是电容两个
这种灯没有电容也能点亮,没有触发器是点不亮的,所以不可能是两个电容。。

网友U:
建议换LED的灯,这个省电啊!

楼主:
回复 网友U:
led灯我们这里最大只有400瓦,没有用过这么大的,有1000瓦金卤灯亮吗,我们是厂区照明。谢谢大家了

网友V:
灯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代换试下,触发器也有可能